请教28335 PWM波形不准问题

楼主(2015-02-01):
使用EPWM1,生成的波形如附件中的图片。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  这个波形是直接从28335引脚上输出的还是经过了相关电路后测到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除非频率很高?或者是示波器性能不好

网友A:
看到了显示的23.3687MHz    有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显示的23.3687MHz    有这么高啊

恩,这个找到原因了,是频率太高了。波形是直接从28335引脚上测得的。输出频率低的波形的话是标准的方波,没有问题。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