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

楼主(2015-02-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词已经被玩坏了,不同领域定义有所不同,极易混淆,

运放从来没有什么阻抗匹配的说法,

网友B:
阻抗匹配大多针对差分信号来说吧!有专门的计算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词已经被玩坏了,不同领域定义有所不同,极易混淆,

运放从来没有什么阻抗匹配的说法, ...

不同领域定义有所不同?
能否举例子说明一下,谢谢
@manbo789

网友D:
应该是输入电阻与输出电阻方面的匹配吧

网友E:
只要是频率够高,传输线够长。都应考虑匹配问题。这里我说的是传输线的阻抗匹配。不是额定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