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TRK-KEA128能不能用SWD调试

楼主(2015-02-02):
这个板子能不能使用ULINK的SWD接口进行调试?

网友A:
从ARM官网给出的信息,ULINK支持JTAG或者串行模式进行连接,检查 ARM Cortex-M3 和 Cortex-M4 设备的跟踪信息,但是没有明确讲是否支持KEA芯片基于的M0+核,倒是ULINL2明确表示支持格式Cotex-M核,以及JTAG、SWD接口。建议你还是先试试,因为我这边手头上也没有ULINK,所以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ARM官网给出的信息,ULINK支持JTAG或者串行模式进行连接,检查 ARM Cortex-M3 和 Cortex-M4 设备的跟踪信 ...

我用的就是ULINK2,不好意思没说清楚,但是我连接上去后KEIL中显示SWD连接失败,而且我测试芯片RESET引脚为低电平,VCC电压才2.1V多

网友A:
请参考Kinetis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的Debug interface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Kinetis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的Debug interface设计

解决了,貌似是电压不够,我外加了个5V的电压就可以用了,但是不知道这样两端电压冲突会不会对ULINK2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貌似是电压不够,我外加了个5V的电压就可以用了,但是不知道这样两端电压冲突会不会对ULINK2产生 ...

VCC引脚电压变成3.3V是否也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引脚电压变成3.3V是否也能正常工作呢?

加3.3V也可以,但是还是有问题,加电压后能进入调试模式,单步也能执行,但是如果不设置断点一直运行的话,程序会跑飞,所以也不能算调试成功,按照ARM官网上的描述应该是能支持M0+的调试,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3.3V也可以,但是还是有问题,加电压后能进入调试模式,单步也能执行,但是如果不设置断点一直运行的话 ...

但是程序跑飞不一定是因为调试工具的关系,这一点你需要判断清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程序跑飞不一定是因为调试工具的关系,这一点你需要判断清楚的啊。 ...

但是同样的程序用OPENSDA调试是OK的。看来是程序复位了,会跑到初始化函数去,然后还经常停止调试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