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有没有一个IO控制两路继电器

楼主(2015-02-02):
单片机管脚不够了。两个IO控制两个继电器,都是同时开断的。现在差一个IO口,有没有一个IO控制两路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A:
同时接一起算了。

网友B:
2个继电器的线圈并联一起;
或者用2个三极管,单独控制继电器;
三极管的输入信号并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继电器的线圈并联一起;
或者用2个三极管,单独控制继电器;
三极管的输入信号并一起; ...

能不能完全移过来?基极电阻要不要换?并联后好像驱动电阻小了一半。如果原先4.7K。那么现在是1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完全移过来?基极电阻要不要换?并联后好像驱动电阻小了一半。如果原先4.7K。那么现在是10K? ...

恩,可以的;
不过电阻多少,根据放大倍数等最好算过;
接2个三极管驱动,要是管子不行,可能还驱动不了,最好自己搭电路试下;

网友:
可以,如果是小电压小功率的话,找个两路的继电器,常开的,D2A120000,这是12v的你可以找其他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完全移过来?基极电阻要不要换?并联后好像驱动电阻小了一半。如果原先4.7K。那么现在是10K? ...

这个不能这么整啊,你要加驱动ic,2803,2003,还加光耦的,不然稳定性不好,经常影响单片机的,自己玩玩是可以的,产品的话,要稳定性

网友C:
难道就没有听说过有两对以上触点的继电器么?

网友D(2015-04-05):
只要电流够,方法很多的。

网友D:
2003     2803都可以看看,最省钱的就是三极管了。

网友E:
用2003,输入端并在一起应该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