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FN1M0 方案选择,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5-02-02):
您好:
    方案选择,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需求:带WIFI、蓝牙、SD卡、以太网等功能;

    之前做了个类似的,用MK60FN1M0 120M +WIFI(TI 的CC3000)+2G SD卡(K60),单片机跑的是裸机;蓝牙和以太网还没接触过。

    用MK60FN1M0 跑MQX系统是否好实现以上功能?(MQX系统还没用过)

    希望您能给些建议,或者新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不一定要使用MQX系统来才能实现上述的功能,前面你已经实现了K60+WIFI+SD卡,然后现在的方案是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蓝牙、以太网的应用,其中k60有内置了以太网模块,而且还有例程分享,但蓝牙模块则需要你自己外置搭建了,目前Kinetis 还没有内置蓝牙模块的芯片了。
从应用角度上看,我觉得是否应用MQX等系统,还是要看你的应用复杂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不一定要使用MQX系统来才能实现上述的功能,前面你已经实现了K60+WIFI+SD卡,然后现在的方案是要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还有1问:K60 的SD卡功能,对SD卡容量有要求吗?比如,最大可以支持几G内存的卡?

网友A:
容量要求应该是没有的,最大容量可以支持3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要求应该是没有的,最大容量可以支持32G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