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Pro430烧断熔丝位 造成430的I2C口损坏问题

楼主(2015-02-02):
我用FET-Pro430烧文件,每次选择烧断熔丝位后,就会发现I2C口被损坏,大家有遇到过么?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用的那一款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用的那一款msp430?

msp430f5418

网友A:
建议使用ti官网的仿真工具进行烧些熔丝。

第三方工具对flash地址大于64k的msp430会有一些异常的问题,尤其是较老版本的第三方软件。

网友B:
没事遇到过

楼主:
请问如何处理的?

网友C:
烧断熔丝位的是需要冒很大险的,在控制程序还不太成熟情况下,最好不要这样做的。

楼主(2015-04-30):
引用 网友C:
烧断熔丝位的是需要冒很大险的,在控制程序还不太成熟情况下,最好不要这样做的。 ...

程序已经成熟,应该是用的盗版烧写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