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应用程序的编

楼主(2015-02-02):
linux新手,新的不能再新的那种。手里有一款飞思卡尔i.mx6q的板子,要编写应用程序,比如实现串口通信、点LED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入手。在windows下单片机编程时有接口函数库,可以根据库里面的定义编写应用程序,但是现在我找不到这块板子的库,编程序不知道怎么入手。
问题:1,有没有接口函数库?是不是这些接口定义都在驱动中定义的,调用驱动就可以了。
         2,从另外一个论坛上看到linux操作gpio,先将GPIO源文件交叉编译成与嵌入式设备内核相对应的驱动模块,再加载进嵌入式设备中。成功后,/dev目录下应该有类似GPIO-Control的设备文件。这时就可以调用了。
                调用方法大致如下:
                          int fd;
                          fd = ::open("/dev/GPIO-Control", 0);
                          if (fd < 0) {
                         perror("open device leds");
                           exit(1);
                          }
                        ioctl(fd, 1, 0);
                       ::close(fd);
                      //ps:ioctl(fd, 1, 0); 函数里参数1表示低电平,和GPIO相连的灯亮。0表示GPIO引脚号。
                    那我现在编写应用程序是不是也类似于这样啊?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整体的流程应该是怎样
   大家帮帮忙,问题很简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楼主:
写应用程序都是这种字符驱动的方式吗?还是说有别的方式?
有没有接口函数库?

网友A(2015-03-05):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有个文档,你可以参考它来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有个文档,你可以参考它来修改一下:

想写GPIO接口程序。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linux/gpio.h这个库中有关于配置GPIO接口的函数,但是这个头文件我打不开,另外没有示例程序,所以不知道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i.mx6的gpio接口是怎么样设置成输入或输出的?为什么linux/gpio.h打不开的?

网友B:
/dev/GPIO-Control 这个是一个字符设备吧,你在实现这个字符设备的驱动里面的fops的unlocked_ioctl函数或者write函数里面加上操作GPIO寄存器的代码,根据你自己传入的参数进行操作。

楼主(2015-04-08):
GPIO的设置只能到驱动中设置吗?不能在应用程序中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