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单片机控制433M无线收发模块的原理

楼主(2015-02-02):
就上面这种收器模块
发射端三个脚,VCC,GND,SIN,
接收端:VCC,GND,SIN,ANT。
我写程序时直接将单片机的一个GPIO口作为发射端,接发射模块的SIN,另一个GPIO口作为接收端,接接收模块的SIN,程序写好后,我将发射端的GPIO口直接与接收端的GPIO口对连,单片机可以正常接收到发射端的数据,当我把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都接到单片机上时,接收到就收不到正确数据了,一直收到没用的垃圾数据。
我发射程序模拟的PT2262,通过GPIO发射口发送由400us高电平和1200us低电平组成的24个数据码,再加间隔码,接收端采用中断接收计时解码,不知道我这种方法有没有问题,请高人帮我讲一下大致的收发原理。

网友A:
淘宝买个模块好了,厂家一般会提供资料的;

楼主:
这就是淘宝买的,没资料

网友B:
淘宝买的很好用啊  我用的买好啊 估计你买的不对把

网友C(2017-09-21):
楼主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我这433m 接收到尽是杂波, 也不知道发射模块有没有正常发出信号. 搞了几天了. 如果楼主解决了,可否点拨一下.

网友D:
我买的模块是有资料的,你可以联系淘宝叫他给一份啊。应该还有例程才对。

网友E(点评):
朋友,能推荐下链接给我吗

网友F:
这个好像给我买的一样,由于时间因素,买来就丢一边了

网友G:
这个解码程序,不是这么简单的,要处理一下,433接收模块,无RF信号时输出本来就是杂波,有RF信号时,也会偶尔有杂波的。

网友E(2018-08-23):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模块是有资料的,你可以联系淘宝叫他给一份啊。应该还有例程才对。 ...

我的qq94376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