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AD08自动加载集成库 ?

楼主(2015-02-02):
见附图
我常用的库是两个: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 和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可是,再次打开AD08时,就会自动加载 FPGA Generic.IntLib库。

请教
怎么去掉AD08自动加载集成库 FPGA Generic.IntLib ?

谢谢!

楼主:
没人理结贴吧

网友A:
支持一下,帮楼主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帮楼主顶起来

感谢

楼主:
:dizzy:
这两个帖子的顺序乱了吧:2-5的在上面,2-3的在下面

改版的缘故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