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TU遥信解决方案

楼主(2015-02-02):
新的电力标准DLT721-2013中,对配电自动化终端浪涌等要求作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标准中指出,电源回路、信号和控制回路按照级别不同,需要通过共模2KV或者4KV,对应的差模要1KV或者2KV的要求。
通常在配电电源这块,都会在电源输入端口做相应地防护;而24V(或者27V)输出端口未做任何防护;
在输出的24V电源负载有两方面,一是整个装置部分,一是装置的遥信端口;根据标准的要求,遥信端口是需要浪涌实验。
如果不加防护直接实验的话,干扰会直接通过24V电源线进入到配电电源的输出端和装置的电源口,可能会造成上述端口损坏。
因此我们在遥信端口增加FS-A01D浪涌抑制模块,给后续的装置做一个保护。当然如果想得到等级A的话,最好可以增加一个24V转24V的模块,例如:VRB2424YMD-6WR2.

网友A:
楼主可以就实际问题给一个分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