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5001

楼主(2015-02-02):
如图。设计初衷:输入12V~60V,输出60V。调试结果12V输入时,输出只有13V左右,FB脚只有0.25V左右。拆掉R9、R13、C7、C12后,FB依然是0.25左右。求各位赐教!新人无分,敬请关注!谢谢!

网友A:
1. 没有看见输出电容,输出端需要接个ESR比较小的滤波电容的。
2. 不要随便拆掉R9、R13、C7、C12,FB 仅仅是输入端,不会输出电压的。

楼主(2015-03-09):
引用 网友A:
1. 没有看见输出电容,输出端需要接个ESR比较小的滤波电容的。
2. 不要随便拆掉R9、R13、C7、C12,FB 仅仅 ...

好的,谢谢!能解释下吗?我开始以为那只是一个示意的容性负载或者进行负载匹配的,没想到,没有这个电容,完全无法工作。谢谢!

网友A:
关于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容, 很很多资料介绍. 自己可以搜一下, 比较关键的说法:
输出滤波
输出电容是用来补偿LDO稳压器的相位裕度,不合适的ESR会引起回路振荡。基本上所有的LDO应用中引起的振荡都是由于输出电容的ESR过高或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容, 很很多资料介绍. 自己可以搜一下, 比较关键的说法:
输出滤波
输出电容是用来补偿L ...

如果从补偿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会输出就是输入电压,根本就没有升压?

网友A:
没有说升压, 从内部电路看, 里面肯定有个误差放大电路,这个电路作为放大器,存在带宽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升压, 从内部电路看, 里面肯定有个误差放大电路,这个电路作为放大器,存在带宽问题的 ...

恩,是这样的。可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电源调好后,接负载(给运放供电)后输出立马掉下来,而且那个二极管特别烫。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哦, 看明白了, 你的这个二极管型号有问题. 应该找超快恢复管或者肖特基管.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C7,C12,R11的值是怎么选取的?

网友C(2015-05-26):
超快恢复管或者肖特基管.

我也不太懂,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