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芯片中如何实现无系统操作usb设备(仅用stm32内部usb...

楼主(2015-02-02):
特别想弄清楚一个问题:usb设备都是在操作系统中虚拟成串口等设备,可PC机的主板在BIOS启动过程中是如何识别和访问USB设备的?此时操作系统并未起来,而且BIOS系统也不包含操作系统,具体如何实现?
另外,在stm32的芯片中如何实现无系统操作usb设备(仅用stm32内部usb接口)?

网友A:
BIOS启动过程中只有HID的鼠标和键盘可以用,这是BIOS自己带的

网友A:
实现无系统的USB与下端设备基本无关

网友B:
系统怎么来的? 难道是运行在另一个系统上,如果真是这样,那另一个系统呢?   显然,系统也是裸奔出来的,然后你再用系统。。。   BIOS程序固定死的,只能识别有限的几种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