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不规则的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5-02-02):
我用的是Altium画PCB,在画固定孔怎么画出向图片中的样子,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只是把圆形的螺丝孔焊盘放到板边上,被板框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

网友B:
华而不实
如果你是在空的没事干 可以自己慢慢画

网友C:
画是可以画的,没多大意义

网友C:
要把精力花在,提升自已的收入上呀,技术的提升就是收入的提升呀,不要像阿Q那样,连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研究什么茴香豆的茴有多少种写法,有意义吗?

网友D(2019-05-17):
引用 网友C:
要把精力花在,提升自已的收入上呀,技术的提升就是收入的提升呀,不要像阿Q那样,连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 ...

那不是啊Q做的事,是孔乙己做的。。

网友E:
大焊盘周围摆几个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F:
大焊盘周围放几个过孔焊盘,然后改变过孔焊盘的形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