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模块匹配

楼主(2015-02-02):
现在在做一个电视盒子的方案,需要带wifi功能。
一般的做法是采用成熟的wifi模块,然后在PCB上模块后端预留π匹配电路,再连接天线。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我观察到wifi模块上已经有π电路的匹配了,厂家应该已经调整好发射功率、EVM等参数了,为什么在PCB上还要预留π电路,是调整wifi模块与天线之间的阻抗匹配吗? 如果是,因为在射频通路商增加器件,那模块的发射功率、EVM就受影响,是否还需要在天线端来调整这些射频参数?
2、PCB上π电路的参数是模块厂家来调,还是客户自己来调?
谢谢。

网友A:
外接天线的话通常不太需要加匹配电路,可以通过调天线来达到匹配,当然,留个匹配电路更保险,天线的匹配电路最好还是让天线厂调吧,天线厂设备更齐全些。

网友B:
楼主说的那是低通滤波器,不是什么匹配电路,匹配电路在滤波器之前。通常模块都已包括天线匹配电路和低通滤波器,当然也不好说绝对,一切以手册为准。一般而言,只有对于那些偷工减料导致谐波参数超标的模块才需要外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那是低通滤波器,不是什么匹配电路,匹配电路在滤波器之前。通常模块都已包括天线匹配电路和低通滤 ...

版主你好:
我用的模块如附件,是8192双天线的wifi模块。
1、在PCB上预留了2路π匹配电路,请问下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是将模块与传输线匹配,还是将传输线与天线匹配?  还是仅仅是滤除谐波?
2、wifi模块本身的射频参数应该已经调好了,如果加上π匹配,岂不是这些参数在天线馈点处还要重新调试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用的模块如附件,是8192双天线的wifi模块。
1、在PCB上预留了2路π匹配电路,请问下这部分 ...

都说了那是低通不是匹配,模块上没装你就不用管了,除非测试到谐波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