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PSoc4的板子,CY8CKIT-042上电后无法仿真

楼主(2015-02-02):
以前没有接触过Cypress的东西,才买了个开发板回来,准备玩儿,结果把例程打开,无法下载程序,郁闷,请教大家,帮我解决下。

楼主:
附下图,可能是我回来手贱了下,把那个更新了下,谁知道怎么处理下。

楼主:
我一开始把那个PSoC Programmer打开,把圈红圈处给点了下,而且进行了更新,导致现在无法认到。帮忙处理下,从没有玩过这个。

网友A:
检查下你的连接线,驱动试一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楼上说的,是连线问题,我的USB线有问题,换了根后,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3-28):
楼主的仿真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楼上说的,是连线问题,我的USB线有问题,换了根后,就可以了。 ...

这款芯片需要仿真器么?如果要的话这个仿真器是不是MiniProg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