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支持1.1和2.0,怎么体现的?

楼主(2015-02-02):
是不是在固件程序里面设置端口读进数据的长度,就体现了1.1跟2.0功能,?

网友A:
建议你看下USB的协议中,关于“枚举”的描述。USB的设备在达到全速前,都是需要有个初始化的过程,中间就有关于1.1,2.0,3.0等的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USB的协议中,关于“枚举”的描述。USB的设备在达到全速前,都是需要有个初始化的过程,中间就有 ...

但是 我想问就算枚举过程中 体现出1.0 2.0 3.0 无非就是端点的数据长度  比如 枚举 数据为64 说明包长为64字节 但是枚举的数据 是我程序当中定义的数组,这么说我可以随便定义了?就体现不出1.0 2.0 3.0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