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SPI+PDMA]透过SPI+PDMA打出任意波型

楼主(2015-02-02):
标准的SPI支持一根MOSI管脚,也就是一根的输出信号。如果SPI切换成Quad或者Dual模,就可以支持4根或者2根输出信号。
只要修改SPI的资料,就可以透过SPI的方式输出任意的波型。为了产生连续的信号,避免程序的延迟,必须使用PDMA,将资料从SRAM搬到SPI FIFO。
达到长时间连续信号的输出。
以M451而言,SPI0可以支持4根任意波型输出。而SPI1及SPI2只有支持一根任意波型输出。
范例程序使用SPI2,可以依照自已的需求,自行改成到SPI0,并且设定Dual或者Quad模。

网友A:
刚刚收到板子就来送资料,你真是太给力,我不得不谢谢你。

网友B(2015-03-27):
最近正在研究PDMA,果断顶

网友:
以M451而言,SPI0可以支持4根任意波型输出。而SPI1及SPI2只有支持一根任意波型输出。看了这句觉得楼主水平很高

网友:
标准的SPI支持一根MOSI管脚,也就是一根的输出信号。
我一般用标准的。

网友:
SPI比IIC用的多。

网友C:
标准的SPI支持一根MOSI管脚,也就是一根的输出信号。如果SPI切换成Quad或者Dual模,就可以支持4根或者2根输出信号。
这种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

网友C:
我理解一根通信,那么两根,四根,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楼主,你真是太給力了
传了这么好的资料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