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_sabresd,我想实现otg作为device怎么实现?

楼主(2015-02-02):
问题如题。
我想知道内核需要怎么配置,
usb_dr.c
fsl_udc_core.c
都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明天帮你看一下哈,今天事情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帮你看一下哈,今天事情太多了。

我现在可以把sd卡虚拟成一个U盘了,但是不能写入在pc上面,是什么问题,是跟的参数不对吗?有时还会出现io输入输出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以把sd卡虚拟成一个U盘了,但是不能写入在pc上面,是什么问题,是跟的参数不对吗?有时还会出现i ...

是不是权限不够?system权限才能读写的吧

楼主:
现在可以了,刚挂载的时候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刚挂载的时候有点问题。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开发板的设计就是otg作为device,软件的话你参考我们官网提供的BSP来设计就好的。
你帖中提到的usb_dr.c文件是USB Platform Header Files,目录/arch/arm/mach-mx6下放的是平台相关的源文件。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