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mpu9150,磁传感器求助

楼主(2015-02-02):
我用的stm32f103的开发板读取mpu9150的数据,数据读取成功,但是磁传感器的y轴和z轴,数据异常。y轴都是正数z轴都是负数,翻转9150数据变了,但是符号不变。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寄存器的值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寄存器的值算错了。

嗯,谢谢!找到了  寄存器移位有点问题,  现在只差数据不准的问题了   正在研究怎么矫正

网友B:
都用mpu9150了,佩服。

网友C(2015-05-30):
楼主能发一下程序吗    我收到的数据不稳定

网友D(2016-04-07):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找到了  寄存器移位有点问题,  现在只差数据不准的问题了   正在研究怎么矫正 ...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数据是一直在不断更新吗?我读的数据只有z轴是更新的,x y轴是不更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