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输入端的深度饱和问题

楼主(2015-02-02):
各位大神,如果OP正相输入和负向输入端的压差过大可能进入深度饱和?从而使OP反应过慢?即退出饱和状态需要一定时间?
是否有这个说法呢?
感谢!

网友A:
那就是比较器状态了吧?比较器工作时是这样的。和分立晶体管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B:
LZ这个问题很好。应该是这样,但以前没有想过。

网友C:
运放有共模输入范围和差模输入范围两个参数,楼主这个描述就是差模输入范围,不要超过规格标称值即可,没有看过说差模电压过大(小于规格标称最大值)会导致OP反应慢的,在做比较器应用下,两者压差越小反应时间越长,压差大了反应时间会更快

网友D:
如果包和,会出现相位反转,表示内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而且一般来说,工作电流小的OP反应时间(带宽)越小,二极的差跟差模增益有关,开环响应是以一极点20DB/10倍程递羞的,导致二输入极的差越来越大,跟包和没有关糸.线性电路都工作在未包和状态,不要把数字TTL的工作状态混为一谈.

网友E:
有这个说法,所以有的运放内部有防止过饱和的电路,这个电路一般会放在运放的差分放大级或电压放大级,

有些运放输入端有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过饱和,

网友F:
记得运放的工作区域只有只有两个,线性放大,比较器作用,只要不越过限(标称值)就可以按这个标准来吧。

网友G:
有的运放有这个参数.叫做Output Overdrive Recovery Time.
看下面2个运放,差别挺大的.分别是60nS和450µ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说法,所以有的运放内部有防止过饱和的电路,这个电路一般会放在运放的差分放大级或电压放大级,

有 ...

大概这样。

网友:
好像有过,我看那本书上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