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入端电路分析

楼主(2015-02-02):
整流桥后面的D29的作用分析。

网友A:
当输入380V没有了时,进行继流,同时防止后级(感性负载)电流倒过来把桥堆弄坏,同时控制电流,电流有时会变大或变小

网友B:
整流二极管

楼主:
前面不是已经整流桥了,后面还需要整流二极管做什么呢?

网友C:
通常在直流输出接一二极管可利用它的单向导通性防止输出反接,经过整流桥后已经是直流了故而有这个需要

网友D:
不明真相

网友E:
依我看,D29什么作用也没有。
前面有位网友说在负载为大电感时起续流作用,实际上整流桥本身即可续流(全波整流也可以自动续流)。

网友F:
都有那么一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