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丝印为MAAB G257 37TH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2-02):
求助各位大神,如下图上的U29是什么芯片?
按丝印搜没搜出来,上面的丝印写着MAAB G257 37TH。

网友A:
我帮你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看手册。

请问有帮忙查到吗?

网友A:
有条件的,这个东西你不能保密。怎么个情况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