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三极管驱动的LED电路,求指导下

楼主(2015-02-02):
公司原来做的一个驱动LED的板子,可以控制LED的闪烁时间,模拟开关跟运放看懂了,可是三极管这块电路看不懂。求指导下~

网友A:
三极管都是作为开关用的  电压反馈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G-LED2是致能控制端,送入Hi时启动输出。

觉得有点奇怪,SGM4157YC IN端控制的是COM与NO 和NC相接。为何要IN作为TRIG呢?
能否详细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都是作为开关用的  电压反馈作比较

谢谢~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G-LED2是致能控制端,送入Hi时启动输出。

谢谢,看懂了。。。
当时分析时竟然忽略了TRIG-LED2

网友C:
Q7、Q3组成+24V电源开关:输入TRIG_LED2为高时Q3导通LED2获得+24V电源。
Q11与运放、R54等组成电流源。为LED2提供恒流电源。

总体上说,楼主LED闪烁驱动电路冗赘繁琐。应该是比较差的设计。

网友D:
嗯,很奢侈。
有些部分不必要。

网友E:
发光管的一端“固定”即可!…犯不着两端都进入“开关”状态!…

网友F:
对于其他电路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很怀疑Q7部分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Q7三极管是不是放错了方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于其他电路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很怀疑Q7部分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Q7三极管是不是放错了方向呀??[em:12 ...

Q7部分的电路没有有问题。Q7三极管没有放错地方。只不过Q7、Q3组成的电源开关不用也罢。

网友F:
不是说Q7放错地方了,而是说Q7的基集如何给出开关信号?如何供给模拟开关芯片工作的??

网友G:
Q11肯定是开关管,R54是采样用的,
TRI_LED2是控制Q7的,Q3应该是输出级,或是理解为反逻辑,
电流应该是由24-B经Q3-LED+ -LED-Q11再到R54这样流通的。
下面的SGM8052是运放,用于调节比较,比V-和V+进入的信号
一个是采样的电压,
另一个是COM处进来的。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网友H:
这原理图画的····

TRIG2-LED 这个网络标号~~~~能不能在某个拐角处伸出来一段,然后放网络标号?

运放不要这么画啊,不会画多单元符号??

网友I(2015-03-09):
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高压线性LED驱动芯片CN5501或CN5502

网友J:
引用 网友C:
Q7、Q3组成+24V电源开关:输入TRIG_LED2为高时Q3导通LED2获得+24V电源。
Q11与运放、R54等组成电流源。为LE ...

那个电流源那部分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K:
没看懂人家的电路就乱评价,上面两个三极管是做开关用,用来做总的开关或者急停。下面的运放与三极管构成闭环控制横流电路,根据运放输出电压的大小来控制三极管打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