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中一个电阻值用多少合适?

楼主(2015-02-02):
R我们产品有一个1206封装的R5电阻,大家觉得R5电阻值应该多大呢?

网友A:
为什么要串电阻?

网友B:
R5电阻值=0

网友C:
楼主就那么关心浪涌电流?

网友D:
改成热敏电阻好了;
真要接的话,根据负载电流,并留一倍余量,还有电阻的功率算下;

网友E:
R5多余。甚至D3也多余。应该去掉;直接将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R5多余。甚至D3也多余。应该去掉;直接将其短路。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热敏电阻好了;
真要接的话,根据负载电流,并留一倍余量,还有电阻的功率算下;
...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那么关心浪涌电流?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减少LM2596上的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串电阻?

与C6一起分压,降低LM2596上的压降

网友F:
R5完全没必要的
你所理解的芯片上的压降 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还不如并个压敏 或者TVS管来的实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

LM2596输入电压可达40V。对于楼主应用,去掉电阻、二极管没一点问题。

网友G:
R5是小电阻,10欧姆以下,当保险丝用,同时吸收一部分浪涌干扰。D3没有多大作用,后级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源范围肯定不在乎0.7V的电压波动(24-0.7)

网友G:
封装应该是120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LM2596输入电压可达40V。对于楼主应用,去掉电阻、二极管没一点问题。

他的输入是交流,二极管还是有用的

网友I:
看来楼主不知道2596可以承受40V的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

LM2596不是线性稳压,是开关稳压。压差大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不超过极限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不知道2596可以承受40V的电压

37V

网友I:
要是想把2596承受的电压降下来,那把变压器的电压换低点不是更合适吗?

网友J:
1.R5电阻是防浪涌。这个大小要看实际的情况,但是一定要算好功率,避免烧毁。最好还是安装一个可恢复保险丝。
2.D3是防反接保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

2596的压差大点又没事;
还可以选择HV系列的,最高65V输入;

另外加电阻的目的,一般是过流保护用的,你可以考虑用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Input voltage range up to 40V
Adjustable version output voltage range, 1.2V to 37V
±4% max over line and load conditions
你看错了,就是37V也应该没多大关系的,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高,只要不超过他的输入最大值就没事了

网友K:
电阻还是不要接了,二极管是防反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他的输入是交流,二极管还是有用的

防反接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简单的如楼主串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M:
防突入电流用,上电瞬间,C6近似短接,如不使用R5,电流太大。R5值,视产品,部品承受能力而定,没必要纠结

网友M:
还有,UL,CE对突入电流也有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的话,LM2596上的压差太大33V-12=21V,减少LM2596上的压差的

天呐,你当你在使用线性稳压I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呐,你当你在使用线性稳压IC么?

不太懂开关电源,是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