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初始化后,不是随机数,不能正常写读

楼主(2015-02-02):
各位大侠好,自己参考imx6q_sabrelite画的板子,我把uboot里的DCD有关ddr的配置信息抠出来放在DS5里实现,拨码开关设置成是usb烧写模式,通过DS5和jtag把程序加载到0x90000为起始的位置,没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自己的板子和imx6q_sabrelite 的ddr都不能访问。运行完ddr初始化之后,我们自己的板子ddr里的值非常有规律 如图(DS5抓取的)所示,写进去的值与读出的值不相符;imx6q_sabrelite板子ddr 里面的值是随机数,能够正常读写,没有问题。用官网的SDK有关ddr测试的例子也实验了,效果是一样的。求帮助 ,谢谢!!!

ddr

ddr

楼主:
这个截图不太好 就是连续的三个32位的全1,接着一个32位的全0。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DDR stress tester测试过DDR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DDR stress tester测试过DDR了吗?

DQS的过程就报错退出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啊  硬件已经改版了  我们基于imx6q sabrelite画了好几种板子,前几种板子都没问题,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硬件已经改版了  我们基于imx6q sabrelite画了好几种板子,前几种板子都没问题,你也遇到过吗? ...

我是初学者,想从你那获取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