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固件程序

楼主(2015-02-02):
68013既要支持高速传输又要支持全速传输,固件里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在固件里设置吗?USB的速度转换应该是在主控芯片中完成的吧?USB设备一开始以全速模式与host进行速度协商,当host确定设备不是低速设备后就会由集线器下端发送复位信号,完成高速协商协议,这是在复位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应该是主控芯片中直接封装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