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公司的AD7606芯片使用问题,在百度知道上看见了相同问题

楼主(2015-02-02):
1,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图片上说明的。
2.第二个问题,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单片机XEP100,在使用Code warrior进行调试时,虽然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即按下复位键后,才会使数字量输出对应于模拟量输入。但是数据采集还是正常的,单片机与AD芯片一直进行数据传输,这个我通过调试界面的DATA模块可以看出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发现有几路通道的数据不再变化,就好像没有进行传输一样。这又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它的da被接触器干死,把我郁闷了好久,后来确信是芯片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它的da被接触器干死,把我郁闷了好久,后来确信是芯片死了

那您的意思是有可能是我的AD芯片出现了问题,那您在调试这个芯片时,使用的数据传输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它的da被接触器干死,把我郁闷了好久,后来确信是芯片死了

我现在看每次复位后采集的数据都挺正常的,那会是我AD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是spi,就是设备运行过程中一旦有接触器动作它就有可能没输出,重新上电又一切正常,好像还有接触器胡乱跳几下还有把它打活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spi,就是设备运行过程中一旦有接触器动作它就有可能没输出,重新上电又一切正常,好像还有接触器胡 ...

我现在用的是AD7606的并行字节输出方式,两个问题存在,一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读出来的一直是第一通道的模拟量。二是:复位之后数字量输出才正常

楼主:
有没有了解的,可以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