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关于SPWM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在网上下载的例程,下一楼层贴代码啊。。。。电机嗡嗡的响,然后转的很慢很慢。。。。。请问怎么修改,还有就是2相之间的角度怎么在触发脉冲的相位之间体现啊。。。应该是中断里面的K-133,我想问下这133怎么计算得来的啊。。。

网友A:
  转的慢是不是与占空比有关系啊
  2相之间的角度怎么在触发脉冲的相位就体现在k2=k+133;
k3=k+266上  怎么算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慢是不是与占空比有关系啊
  2相之间的角度怎么在触发脉冲的相位就体现在k2=k+133;
k3=k+266上   ...

我试着去更改占空比,就是把那个M值提高,或者减少400个数,感觉有时候干脆就不转了,由于那个电机驱动板不成熟,我又不敢随便拿示波器测试波形,昨儿就烧了个IPM,现在不敢随便下手,只能改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着去更改占空比,就是把那个M值提高,或者减少400个数,感觉有时候干脆就不转了,由于那个电机驱动板 ...

这种强电  直接用示波器是比较危险的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驱动器的控制方式
还有不要接电机   直接看SPWM波

网友B:
有没有考虑一下变频的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一下变频的调速?

。。。。。。我就是想这个程序调通了,我就可以做变频调速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这个程序调通了,我就可以做变频调速了啊。。。。 ...

是的啊!看一下频率的配置。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