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雪崩三极管产生的超高频窄脉冲的疑问

楼主:
用脉冲触发信号是晶体三极管产生雪崩效应,在输出端会得到上升沿为1ns级的窄脉冲信号。这个窄脉冲中的高频分量频率很高,很难搞定。之前制的pcb板测出来的窄脉冲上升沿很大,与理论不符。究其原因就是制板的时候没有注意高频线路容易产生干扰,当然我要问的就是这个,经验太少不懂得如何制作优良的高频pcb板。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来帮忙讲一下如何选基板、放置元件、布线、及如何测量等问题。非常感谢,注意是超高频哦。。。

楼主(2015-02-02):
这是电路图

楼主:
是会得到一个负脉冲,但是之后没有正脉冲产生啊,不知道你是怎样分析的?还有就是rc滤波,没有这么简单吧?再说了,我感觉不是原理有问题,而是实际的经验不足,导致测量时电路产生的脉冲上升沿与理论差距大?原因如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你回答问题。

楼主:
晶体管有雪崩区、饱和区、线性区、截至区。在适当的条件下会产生雪崩效应,管子导通时间非常短。

网友A:
雪崩管型号不同,电压不同,脉冲前沿也不同,而且要筛选。很可能是管子问题,与电路板无关。测试也要有好的示波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