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坑...tps62730...

楼主(2015-02-02):
5000pcs...4.7Rmb....有没有替代方案?

cc2540系统用.. 目前电池输入2.5-3.3v(最好允许输入4.2)..
输出电压2v..rf输出峰值电流35ma...工作时8ma..
带旁路控制..ua级..
封装尽可能小...
谢谢....

网友A:
用TI的那个选型工具看看,输入参数过滤一下

楼主:
大哥...这效率也太.....低了吧...纽扣电池供电的...这里是为了升流。才dcdc降压的...不转换的时候(睡眠)需要输出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