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中断函数

楼主(2015-02-02):
进行SCI串口通信时,工作在查询方式下:MC9S12XS128与MC9S12XEP100程序基本相同
但是在中断方式下:我将MC9S12XS128单片机的中断程序移植到MC9S12XEP100单片机就不能运行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MC9S12XEP100单片机的中断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求大神解惑3Q

网友A:
移植中断,要注意一下几项:
1.向量表是否正确。
2.是否正确声明了中断函数。
3.初始化函数是否正确。

网友B:
确认中断向量是否对应正如2楼所说,还有根据参考手册确认中断使能设置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