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内部类eeprom的是不是每次写入之前要擦除一下

楼主(2015-02-02):
中颖mcu的内部类eeprom的是不是每次写入之前要擦除一下

网友A:
类EEPROM,其实中颖的是FLASH。符合所有的FLASH的特性。先擦了再保证写。

网友B:
对,按工艺,只能按块来块擦。擦是把0擦回1,写可以 把1写成了0。

网友B:
帖子怎么删?改版改的真是烂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按工艺,只能按块来块擦。擦是把0擦回1,写可以 把1写成了0。

或者不写保留1。写成了0的比特位。

网友B:
是的,只能依靠擦除才能还原1。

网友C:
你也可以换种思维嘛

楼主: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你可以 像硬盘一样用索引表,用写指针,用页缓冲之类做。

楼主:
页缓冲?我每次要存8个数据。而且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如果用RAM做缓存,万一断电了。没有办法保存了。

网友C:
用FLASH存,万一正在存的过程掉电,也一样没有办法保存呀。

网友B:
嗯,页缓冲是指你用虚拟内在的技术 。就是用FLASH的其它页来缓冲正常的页。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2015-03-22):
中颖4位,8位单片机 ,锂电池保护IC一级代理 ,QQ252678599 电话 252678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