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编译报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02):
CRROR C249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楼主:
如果数组定义如下,为什么报错?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atic const u8 tab1[14]={2,3,1,4,1,9,1,9,1,9,1,9,1,9};

网友A:
static const u8 xdata tab1[14]={2,3,1,4,1,9,1,9,1,9,1,9,1,9};
试试?

楼主:
谢谢,第二个问题解决
说有源文件还是报错:“CRROR C249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网友B:
不要用u8 xxx;定义变量

网友C:
将一些变量用 unsigned char idata xxx;来定义,这个可以将变量移动到idata内;unsigned char xdata xxx;可以将变量移动到xdata内

楼主:
豁然开朗啊,太感谢楼上了

网友D(2015-03-22):
中颖4位,8位单片机 ,锂电池保护IC一级代理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