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做外部晶振,可以解码红外遥控?

楼主(2015-02-02):
(无正文)

网友A:
MCU内部有倍频,不少MCU都有这样的设计。这么干可以降低成本,32768Hz的晶体(注意是晶体不是晶振,晶振指有源的整合器件)比高频晶体便宜。

网友B:
MCU内部RC振荡器/2楼说的也是一种情况。

网友C:
寄过遥控接收头后的编码波形基本的周期都在1ms以上。高 低电平驳斥时间也在0.5MS以上,所以用32K的晶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小的芯片用PLL!感情PLL不要钱似的。一个PLL的ip都赶上那个芯片的价格了,一般的51都不用PLL的何况这个歌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