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网络接口电路飞线后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5-02-02):
由于原理图大意弄反RX+和RX-,TX+和TX-,PCB如图飞线之后,网线连电脑,能连接上,但是显示受限制的网络的,没有飞线也是显示受限制的网络,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软件的关系吧?

楼主: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飞线的问题,干扰太大啊

网友B:
可以对绞RX+/RX-和TX+/TX-试试看吧.
看起来跟软件相关性更大.

网友C:
进入调试状态看看能否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D:
我估计应该是软件问题,跳线影响不会很大
还有你电路其他有没有问题,我原来公司的是232的就是设计问题,没有改产线跳线处理没有问题

网友E:
受限连接是没有ip地址,你可以手动分配下,两个在同一网段

网友F:
檢查網路是否正常,飛線長度可以縮短且繳線,訊號端對地如有保護元件例如 ESD diode可以先移除

楼主(2015-03-18):
这个问题是PHY芯片要连上英特网获取到IP,然后得到这个IP来访问就可以,开始不了解软件怎么写的搞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