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项目风险求教

楼主(2015-02-03):
交流异步电机控制器开发,软件开发部分可能存在什么风险?会遇到什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A:
逆变器电机控制开发
  楼主呀!…你说得咋就听不明白呢? 那是两东东呀!…不!应该是三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电机控制开发
  楼主呀!…你说得咋就听不明白呢? 那是两东东呀!…不!应该是三个呀!… ...

没表达清楚。是交流异步电机控制器开发

网友A:
唔!…我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哈哈!…

网友B:
还有调试的时候也麻烦啊,一不小心烧管子就惨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想自己设计一款变频或者软启动吗?我经常接触这些东西你说说看具体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想自己设计一款变频或者软启动吗?我经常接触这些东西你说说看具体的想法 ...

是的。主要做软件。目前还在评估阶段。在看电机控制的一些算法。发个帖子提前请教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网友A:
“堵转”而引起的问题…程序的设置结点在于停车保护还是忽略(继续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做软件。目前还在评估阶段。在看电机控制的一些算法。发个帖子提前请教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

哦,楼主是软件开发呀,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我对软件不是太懂,不过大概结构我还知道的,参数的设置和保存,各种保护数据的监控与调用(过压,欠压,缺相,过流,短路,漏电,线路硬件故障自检等故障),上位机通讯,PID控制模式等等方面都要考虑到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楼主是软件开发呀,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我对软件不是太懂,不过大概结构我还知道的,参数的设置 ...

恩,会在仔细研究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会在仔细研究下。谢谢~

不客气的,我对变频硬件了解一点,不过对于软件一窍不通的,如果贵公司有什么电子线路这类的资料方便分享的话烦请能给我一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的,我对变频硬件了解一点,不过对于软件一窍不通的,如果贵公司有什么电子线路这类的资料方便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