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单片机

楼主(2015-02-03):
谁能给我推荐一款单片机,要求是程序跑在240MHz左右(倍频也可以),至少一个串口,至少6个外部中断,至少5路PWM,电源工作在5V。谢谢

楼主:
引脚44Pin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么高的时钟,这么高的电压,功耗不小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240M,你做什么应用?一般的MCU最高跑120M。如果一定要240,直接上ARM9.

网友C:
给你个地址,自己选型去吧,瑞萨的SH系列,不要说240MHZ,600MHZ也可以达到,另外美感电子也有这样的芯片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 ... param;id=;c=157_max(9),max(9):5_1(1),8(4):78_8(3),24(5);l=5;r=1,6;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