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lattice的xp2-5e的ip核模块只有乘法器,如何实现除法器?

楼主(2015-02-03):
请问lattice的xp2-5e的ip核模块只有乘法器,如何实现除法器?

网友A:
打开lattice IP核生成工具,点击左上方的地球按钮连接ip server ,会下载IP服务器端的IP信息,找到divider的IP下载安装后 IP核生成工具就可以看到divider 的IP了。

楼主:
十分感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lattice IP核生成工具,点击左上方的地球按钮连接ip server ,会下载IP服务器端的IP信息,找到divider ...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在ip server还是没有divider的IP核可以下载

网友A:
你双击一下那个IP文件夹会开始下载IP信息的

网友A:
看我的截图

楼主: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版本8.0isp的ip server下载后,没有发现Divider ip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版本8.0isp的ip server下载后,没有发现Divider ip核? ...

不用ISP好长时间了。
都是用diamo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ISP好长时间了。
都是用diamond

好的,谢谢!我换个软件版本看看

网友B(2016-05-25):
引用 网友A:
不用ISP好长时间了。
都是用diamond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MCU更新Lattice  FPGA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MCU更新Lattice  FPGA程序?

我没有用过MCU配置过。你可以参考一下TN1169文档中的SSPI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