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领导让我用斩波的方法来给三相电机调速。

楼主(2015-02-03):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行。
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B:
斩波一般用在直流上面,交流电机还是用变频的好,不知控制对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行。
用变频器比较好。

谁说不是呢,之前一个单相交流电机用斩波的方法问题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斩波一般用在直流上面,交流电机还是用变频的好,不知控制对象参数?

不知道具体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参数。

不知道参数,那不是无的放矢吗?只有了解被控对象,才能对症下药呀

网友C:
调频,调压。变频是调频的一种,斩波和可控硅是调压的一种,可控硅调压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