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单片机多余的IO,接地还是上拉到VCC

楼主(2015-02-03):
一般多余的IO不用,是接地还是接VCC还是悬空。

现在有芯片多余管脚是N管开漏输出和P管开漏输出。

这个可以悬空吧?输入才要接固定电平,输出可以悬空?

或者说是怕单片机复位刚好是输入,所以最好不用的IO接固定电平?

网友A:
一般都是悬空的

网友B:
基本都不会去接地

网友C:
经常的做法是在初始化PIN的时候,讲对应的PIN设置为输入,并不一定要接地。这样可以减小功耗和提高稳定性。具体的MCU的手册都会写明,缺省时端口的内部电路和状态。可以根据需要做设置。。

网友D:
悬空,IO电平不设置的话,一般是高阻状态;

要接固定电平的话,最好通过下拉电阻到地;
下次用到这些引脚,去掉电阻,飞线还可以用;

网友E:
把IO口设置为输入,并把上拉电阻打开就OK了

网友F:
根据我当年测试HOLTEK MCU的情况看,不用的I/O,既不要悬空也不要设置为输入,要设置为输出,基于测试安全考虑可以设置为输出low,这样对抗外部干扰的能力要远远优于输入模式或者悬空!
楼主这里的I/O,个人建议NMOS输出口设置为输出Low,PMOS口设置为输出High,PMOS输出口在测试时要当心,别不小心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