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球推荐一个sot23的稳压管

楼主(2015-02-03):
原先使用的是LM4040D50型号的稳压管给DA提供参考电压5V,但是当DA输出越来越接近满量程时稳压管的电压不断的下降到4V左右,有没有好一点的稳压管最好是sot23封装的,球推荐啊!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稳压管的输出电流不行啊

网友A:
这情况跟稳压管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稳压管的输出电流不行啊

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B(2015-03-09):
用如韵电子的CN958可以. CN958内部集成了一个运放和一个电压基准,外围元器件少,使用简单可靠.
附CN958技术规格书.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三端稳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