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寄存器方式开发stm32--中断函数问题

楼主(2015-02-03):
iar for arm 6.3
详情请查看附件示例.查询接收没有问题
只是想接收中断而已.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对.求指教
在iar for arm里写stm32的中断函数格式怎么写
精简后的程序 STM32F103C8-PKT

网友A:
首先你的工程里要有那个startup_stm32f10x_md.s,然后你在这个文件里面找到你要的中断函数名字,一般的,它是“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然后你用这个名字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嗯不要忘了设置相应的中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工程里要有那个startup_stm32f10x_md.s,然后你在这个文件里面找到你要的中断函数名字,一般的,它 ...

我add进去后.编译 会提示 找不到 SystemInit
然后我把我的系统开始初始化函数名称改成了 SystemInit .无错误了. 按照你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函数. 但是程序还是不会进入这个中断函数.
我把程序无用的去掉.您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要忘了设置相应的中断控制。。。。

已更新了lz位

网友A:
看看我的吧。
103VE,程序在RAM调试。
---------
你的103C8应该是MD不是LD吧?
还有尽量不要把可执行代码放到“.h”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吧。
103VE,程序在RAM调试。
---------

嗯 .谢谢你:handshake

网友A:
你的程序好像是缺少NVIC里面USART1的中断使能

网友B:
到厂家网站下载个外设驱动库,解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模板……挑一个,改名,加入你自己的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好像是缺少NVIC里面USART1的中断使能

后来放弃了 iostm32f10xxb头文件...  里面有些关于nvic的寄存器没有找到..不知怎么搞的
然后就用st的官方头文件来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厂家网站下载个外设驱动库,解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模板……挑一个,改名,加入你自己的文件就好了 ...

IAR for arm 自带的例程里面都没有用自家的 ios头文件 用的库函数.而我目前不想用库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 for arm 自带的例程里面都没有用自家的 ios头文件 用的库函数.而我目前不想用库函数 ...

你拿一个库函数版的,改成直接配置寄存器看看,能否省1字节?最大的可能是code和ram用的更多……
编译器已经自动把各种表达式、宏、四则运算、简单的函数调用合并成直接赋值了,绝对比你自己琢磨的还高效得多。
而且从维护的角度看,库函数就像小白文,谁都能看;天书一样的寄存器只能用来装13、给自己添麻烦和给别人设门槛
就算你记下了几百个寄存器,换一个MCU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一个库函数版的,改成直接配置寄存器看看,能否省1字节?最大的可能是code和ram用的更多……
编译器 ...

嗯  我当然知道库函数的优势 也是未来开发的趋势
但是
1 我记不住哇..我记一条句子顶我记10个寄存器
2 拿不准,没有亲身操作 总感觉不够靠谱
3 换cpu是很慎重的选择 哪有那么多时间换来换去

网友C(2017-03-02):
13楼挺装B的,官方库函数写得烂又不是少人骂的,一直忽悠初学的小白死记硬背那又长又臭的库函数真是够了,稍微看过stm32f10x.h都知道寄存器的定义明显比那烂库清晰明了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