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驱动1602屏,为何上电时黑屏?

楼主(2015-02-03):
如题
程序在调试阶段完全正常,但板子断电后再上电就显示不正常,上面一行黑块(中间隐约显示数字)下面一行空白。

按复位键后程序1602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时序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有木有问题

没有,否则复位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B:
上图说话吧~~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是有一段黑屏的;
不过和你的描述有点不一样;

楼主上电后,先延时一段时间,再操作屏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是有一段黑屏的;
不过和你的描述有点不一样;

版主厉害,加了延时,果然问题消失,TKS!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厉害,加了延时,果然问题消失,TKS!

不好意思,猜对了;
1602,10多年前读书的用过,毕业后就没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