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给个1hz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5-02-03):
要求单电源3.3V供电幅值10mv放大10--20倍,测试了好多低频性能总是被抑制,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要看信号源是怎样的,比如心电信号,放大处理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信号源是怎样的,比如心电信号,放大处理并不难

请指教

楼主: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原理图,运放用的opa365。。。 仿真没问题,实际测试的时候,频率到10hz一下的时候衰减比较厉害,而且噪声比较大。
请问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尤其是噪声方面的。ps你给的原理图后级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1.   R3,R4改成1K;C2改成470uF或1000uF;
2.   断开C4、C1、C5;R2下端连接到C2上端;
3.  R7,R2改为5.1K;
4.  OPA365输出串联470uF~1000uF的电解电容后输出;注意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性。
5.  最好把OPA365低压高速运放改为低压低速运放,对于楼主应用性价比更高。OPA365容易高频自激。非要用OPA365,R1上并联220pF的电容。

后级运放的作用是降低输出阻抗,进一步减少输出负载对输入的影响;方便串联大容量输出电容。因为LMV358是双运放,不用浪费。也可以不用。但单电源供电,输出一定要串联输出电容。

其实,楼主需要的功能,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更容易实现,电路成本可能更低,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3,R4改成1K;C2改成470uF或1000uF;
2.   断开C4、C1、C5;R2下端连接到C2上端;
3.  R7,R2改为5.1K ...

用你给的原理图仿真了下怎么输出信号衰减了?哪里出问题了
我这边只能提供单电源,而且电容最好是普通10UF的

网友C:
这个要处理好,因为杂散的阻容效应,必然在低频会被抑制,选择器件比较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你给的原理图仿真了下怎么输出信号衰减了?哪里出问题了
我这边只能提供单电源,而且电容最好是普通10 ...

运放没有加上电源。 U2B改成U1B就对了。

网友D:
你这个要用斩波放运的就好了,低频绝对好,后级加一级低通以㧕隹斩波器噪声。365是对的器件,358之类的不用为好。

网友E:
最好多级滤波放大

网友F:
共同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G:
牛X啊,学些了

网友H:
从题目上看:供电的纹波较大,本身信号幅度小(200mV)!…
   也许我似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