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系列如何重新设置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5-02-03):
查了下,STM32F0系列没有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这个函数,所以不能像其他系列的那样设置中断向量表?那么STM32F0系列的如何重新设置中断向量表呢?有大神知道的吗?能指导下吗?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吧 ,设置 SCB->VTOR=向量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吧 ,设置 SCB->VTOR=向量表地址

我用的是STM32F030,这片子已经没有这个寄存器了,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重设向量表

网友B:
可以参考STM32F0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USART (AN4065)中Project/STM32F0xx_IAP/binary_template目录下的文件

网友A:
不好意思,想当然了,刚查一下,CM0的中断向量表不能支持重定向,看网上的方法挪到sram,然后从sram启动,没试过,不知道效果。
      你是用在iap中吗?iap 可以不开中断,只是app用中断,应该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