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一个稳压管

楼主(2015-02-03):
这个DA在输出满量程时LM4040D50输出的5V的电压变成了4V左右,应该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效果不好,能不能推荐一个效果比较好的稳压管啊!

网友A:
和人家4040没什么关系,你拉的电流太大了。减小R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人家4040没什么关系,你拉的电流太大了。减小R18。

我已经减小到5.7K,但是还是不行啊,再减小会不会把DA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人家4040没什么关系,你拉的电流太大了。减小R18。

我已经减小到1K,就可以了。

网友B:
到NXP网站上选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NXP网站上选一个吧;

版主,感觉好少啊n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NXP网站上选一个吧;

版主经验这么丰富,给我推荐一个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经验这么丰富,给我推荐一个呗

这个是2.4到84V间的稳压二极管,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感觉好少啊nxp的

很多的,你不熟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你不熟悉而已;

恩,对ti熟悉比较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你不熟悉而已;

恩,对ti熟悉比较多点,谢谢斑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对ti熟悉比较多点,谢谢斑竹

TI又不卖这个;
想不明白,你为啥加稳压管,加钳位二极管就可以了,低漏流的很多;
稳压管二极管多少都有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又不卖这个;
想不明白,你为啥加稳压管,加钳位二极管就可以了,低漏流的很多;
稳压管二极管多少都有 ...

当时设计电路时,完全是按照dac的手册设计的,其他的没有想那么多,这个lm4040还是有损耗最大只能到4.92V。那我搜一下钳位二极管,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设计电路时,完全是按照dac的手册设计的,其他的没有想那么多,这个lm4040还是有损耗最大只能到4.92V ...

你不能光考虑DAC自身需要的电流,你还要考虑DAC输出负载上的电流,这个电流从哪里来。
你自己计算一下,假设DAC输出最大,两个运放输入端电压最小时,4040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