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29 支持rgb666格式吗?

楼主(2015-02-03):
想用stm32f429作显示,discovery上是666接线,但手册上没有支持这种格式呀,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内部软件用RGB888,硬件只接出RGB666,不用的低位接地,貌似Z(TQFP144PIN)封装最高只支持RGB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软件用RGB888,硬件只接出RGB666,不用的低位接地,貌似Z(TQFP144PIN)封装最高只支持RGB666... ...

手册上没有rgb666这一项啊

又看了一遍,明白了,就是我用的是rgb888,有两根线没有接,跟rgb666没有关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