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5-02-03):
我做了个东西,用单片机PWM控制马达转动,驱动mos AO3414,之前用7000转的电机可以运行,但是换了一个10000转的,开机之后几S会自动停机,但是如果我用电流表连接的话可以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解答啊~~~而且长时间按开关也可以启动
之前的马达电流是100mA,现在是200mA。
而且这个mos在另外一个东西上可以驱动这个1w转的马达:'(
球帮助啊,头大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启动电流不够
换大点的MOS 并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流不够
换大点的MOS 并电容试试

那为什么用电流表做导线可以启动呢,,大概要并个多大的电容呢而且我长按也可以启动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吧;
不知道你的电机怎么控制,如果是PWM占空比的方式控制;
最好低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吧;
不知道你的电机怎么控制,如果是PWM占空比的方式控制;
最好低速启动; ...

对的,是用PWM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是用PWM控制的,,,

那就调下PWM占空比看看;
直流电机我没试过;

直流无刷,我是慢慢加速启动的,也就是缓启动;

网友B:
还有考虑PWM的频率,尽量降低开关损耗,频率太高,管子的损耗就大,容易发热,加在负载上的就上了;
尽量选择低导通的电阻的MOS,额定电流最好选负载额定电流的10到20倍以上,并给MOS提供良好的散热条件;

网友B:
不知道你的MOS控制电压多少V,最好12到15V左右;
当然不同的MOS型号会不一样;

网友C:
干扰。加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调下PWM占空比看看;
直流电机我没试过;

嗯,我去试试,,多谢: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去试试,,多谢

期待你的结果;

楼主:
缓启动的那个可行,,多谢前辈!:lol

网友D:
这说明启动瞬间MCU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缓启动的那个可行,,多谢前辈!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我就想知道结果;
万一下次用到,我也可以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