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程cmd疑问

楼主(2015-02-0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就是1个吧

楼主:
有的一个文件好像包含多个额

网友A:
可是按照常理说不就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用到一个ram_cmd,然后烧录的时候再用到一个flash_cm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按照常理说不就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用到一个ram_cmd,然后烧录的时候再用到一个flash_cmd吗? ...

好像是额,被这个给弄晕了。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flash和ram两个CMD只需选一个
其他的CMD可能有一个或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