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uvision2能打开uvision4的档案吗

楼主(2015-02-03):
uvision2能打开uvision4的档案吗

网友A:
不可以,
但uv4可以保存为uv2格式,用uv2可以打开

网友B:
不能打开,但有些工程可以重建工程再编译调试

网友C:
高版本兼容低版本,但低版本不能兼容高版本,一般都会缺失一些控件

网友D:
啥年代了,装个UV4不就可以了么,再说ARM在UV2的环境下是不可以的使用的

网友E:
不可以,4版本可以打开2版本的,低级版本不能打开高级版本的

网友F:
倒过来可以;
高版本向下兼容的;
装个软件好了,又没多少时间;

网友G:
应该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H:
反过来可以,高级版本可以兼容低版本